求助:销孔镗大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7-08-09):
材料是Cr12MoV的,淬火硬度HRC60,销孔的设计公差是H7,(+0.018/0),镗孔时镗到+0.04,想修一下,哪位知道怎么修么?不想镶套处理,最好是镀层什么材质的,销孔直径是φ12的深15,图中中间四个孔

网友A:
烧焊再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焊再镗

烧焊是什么焊啊,普通焊接焊不到一起

网友:
用修模具的方法,激光烧焊;普通烧焊,会把零件烧变形的。参考修补模具的方法。

网友:
协商改图是较好的办法。其它办法难保证质量。

网友:
改配销的那个零件和销 成本可能会更低

网友(点评):
配作那个销子比较可靠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零件,为啥不直接配销子。。。。。。

网友(点评):
直接给他配4个销好了,销的俩头对应两个不同的尺寸

网友:
淬过火的不好焊啊

网友:
看你这图 估计相配的销子应该也是另外加工的吧,改销轴外径最方便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指点一下,这个硬度这么小的孔,用的什么刀,什么镗头镗的这个孔?
有没有联系 镀硬铬 的?不知他们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是盲孔吧?有难度,但不是不可以。

网友:
1.镀层(铜)
2.协商改与其配合的销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焊是什么焊啊,普通焊接焊不到一起

激光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指点一下,这个硬度这么小的孔,用的什么刀,什么镗头镗的这个孔?
有没有联系 镀硬铬 的?不 ...

孔里面硬铬很难做,镀不上。

网友:
钎焊后修复

网友:
根据你讲的情况,产品数量很小,更改销子是最经济的办法。焊接修影响位置精度,电镀很难控制,估计没有厂家可以保证。

网友:
能配作销子是最好的,不能配就镀销孔,孔大的话,可以试试刷镀,焊的方式问题很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孔本身就难加工,应该说是孔类零件,最好把销轴专门做一下,H7 g6 H7 k6 k7这几个估计没有那么准的装上去能用就行。你这个有精度邀请吗,没有不用销子直接螺纹装上去不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直有个疑问,对于焊接件淬火问题是不是应该分2个观点来看,一是焊接后淬火回火,此时需要按照化学成分来选择焊丝,即焊丝化学成分接近母材成分;二是淬火回火后焊接,此时需要按照淬火回火后母材的力学性能来选择焊丝,即焊丝强度要略高于母材。但是焊接热影响区对淬火回火后母材力学性能影响太大,极易在热影响区破火,因此对于调质类零件不适合调质后焊接。       这是热处理论坛上的一个回答,希望对你有用,还有,就是你的工件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很重要,我认为,有些工艺并不能固定思维,主要是看,你要满足怎样的使用条件。

楼主:
我这里找到方法了,跟领导汇报准备试一试,买一个刷镀机,进行刷镀,还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件是汽车连杆涨断夹具上的涨断头,比较重要的部件,已经精加工过了,大面,外圆公差都是±0.01,焊接或者退火焊接都不行,对方也是我们的大客户,不想因为这个小事造成不好的影响,刷镀不行就打算镶个套,配销子我们也想了,对面没通过

网友:
还是和客户协商更改图纸吧,做一些表面处理的话,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事情,以后会发现的

网友:
以孔配销。

网友:
镀铬处理,一般镀层厚度10-15um

网友:
同意 改销轴外

网友:
刷镀,我们厂做的销孔有时候做大几道就刷镀一下,找个经验丰富的刷不然镀得不均匀。

网友:
直接给他配4个销好了,销的俩头对应两个不同的尺寸

网友:
把孔镗大后换销子或装套都可以!

网友:
如果量小,最理性和最好的办法是说服客户配销子,可以把费用打给对方一些。

网友:
改销子不行吗

网友C:
电脉冲在原有孔位打四个螺纹重新补个螺纹头吧,然后再加工吧。我有点奇怪的就是之前这个孔你们是怎么加工的?热处理后加工?还是先加工至尺寸后热处理再进行碾磨棒或铰刀修孔?

网友D:
上面提的意见都很好,首先改尺寸,不行就镀。

想看看lz用的镗孔设备!

网友:
镀的话很难镀吧

网友:
可以冷焊 比较费事 主要是成本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提的意见都很好,首先改尺寸,不行就镀。

想看看lz用的镗孔设备!

加工中心镗的孔,就是没有好刀片,用普通刀片镗的,容易造成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脉冲在原有孔位打四个螺纹重新补个螺纹头吧,然后再加工吧。我有点奇怪的就是之前这个孔你们是怎么加工的 ...

φ12H7的销孔,热处理前加工到11.8,热处理后镗孔到12,还是因为不舍得买好刀片,镗孔时让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指点一下,这个硬度这么小的孔,用的什么刀,什么镗头镗的这个孔?
有没有联系 镀硬铬 的?不 ...

开始也想镀硬铬,也没联系,我们领导感觉往销孔中镀困难大,后来看的这个刷镀的,据说硬度也可以,试试再说吧,刷镀机下周一就到货了

网友:
重制销子,孔修改成本大。镀层的话,0.022mm没有这么厚的技术吧

网友:
补焊下重新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也想镀硬铬,也没联系,我们领导感觉往销孔中镀困难大,后来看的这个刷镀的,据说硬度也可以,试试再 ...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至少要咨询一下当前行业内的水平,不仅仅依据自己的经验下结论。不是有了设备和工具就一定可以做好了,还得有技能。譬如,你这个孔,我镗好的把握就小。再次请教:用什么镗头和刀片?
刚才看了一下,您已经回复过两次 加工中心镗,普通刀片。 但没有说用的是什么镗头。(莫非是用的圆弧插补镗?这样圆度不够的吧?)

网友:
配做销子吧

网友E:
用“刷镀”,可以局部加工。网上收收。我用过,也是内孔大了去搞得。还可以,不过表面要发黑,刷镀的地方就发不上。

网友F:
“刷镀”,最靠谱
时间比较长,大概要24小时,挺费劲的
硬度,不知道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好像没给出尺寸

网友:
改销钉是最经济的做法呢

网友G:
没听说能焊的,加工超差只能算是废件。想知道是多大的件,什么用途,需要这么高的配合精度。
最好问下设计部门,超差是否影响使用。

网友H:
以孔配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刷镀”,可以局部加工。网上收收。我用过,也是内孔大了去搞得。还可以,不过表面要发黑,刷镀的地方就 ...

我们这是汽车连杆涨断头,定位用的4个小孔,φ12H7深15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孔配削

我们也想的,客户那边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听说能焊的,加工超差只能算是废件。想知道是多大的件,什么用途,需要这么高的配合精度。
最好问下设计 ...

问过了,也跟客户联系过了,配销方案没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镀”,最靠谱
时间比较长,大概要24小时,挺费劲的
硬度,不知道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要求

销轴是跟涨断专机连接定位用的,现在加工后是+0.04,比设计公差大了2道,工件本身真空淬火HRC60,我们买的刷镀机是镀镍的,卖家说硬度可以达到,略低于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φ12H7的销孔,热处理前加工到11.8,热处理后镗孔到12,还是因为不舍得买好刀片,镗孔时让刀造成的

0.2的余量HRC60度的工件,刀具必须要选用合适,60度已经超过普通硬质合金刀具的加工范畴了。热处理后再镗孔需要分两刀做,精镗之前必须保证被切吃刀量的均匀,不然不可能达到0.02的公差带的。有一种偷懒的手法就是拿个硬钢珠在孔口处敲一下,然后手工复孔能过保证过通止规检验,如果使用环境不苛刻可以这样搞。

网友:
另做相配的销

楼主:
我们刷镀机买回来了,做了几次实验,手工刷镀不均匀,就将镀层镀到-0.2左右,然后上加工中心镗孔,开始刷镀的镍与原材质结合不好,连续搞了几次,总算是修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轴是跟涨断专机连接定位用的,现在加工后是+0.04,比设计公差大了2道,工件本身真空淬火HRC60,我们买的 ...

有点尴尬
差0.02,轴的硬度够高的,镍的硬度不是很高,加工不易(导热不好,粘)
既然选择刷度,镀完用一个球(直径12)去挤。也就是挤压加工。关键是球的尺寸,最好做到允许尺寸上限(最大),看看回弹有多大。另外挤压时润滑剂也要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