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气路设计可以代替实现3位5通中封阀的工功能

楼主(2017-08-09):
       有什么气路设计可以代替实现3位5通中封阀的工功能
       festo老虎阀没有中封阀,所以寻求其他气路带.
       求大家开动脑经,帮我想想

网友A:
对于我这种不爱动脑筋的人,只能上图
以下是在官网上找到的

网友:
可以串联个电控 截止阀(类似开关作用)

网友:
可以采用两个电磁阀代替的

网友:
不可能没有。

网友:
三位 5通 就是5个气阀组合

网友:
两个两位三通阀可以实现三位五通中央排气、三位五通中央加压的功能:

还得多说一句才行:两个两位三通阀无法实现三位五通中央封闭的功能。

网友(点评):
别人要的是中封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这种不爱动脑筋的人,只能上图
以下是在官网上找到的

666

网友:
换个亚德客上去

网友:
可以在电磁阀的后面加一个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