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10牛米能转动多重的物体旋转

楼主(2017-08-09):
力矩10牛米的摆动气缸能旋转15Kg的工装旋转吗?

楼主:
D:\图中用的气缸力矩够用吗?

网友:
你搞清楚力矩的公式是什么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能转动地球

网友:
这个可以按牛顿老爷子说的规律计算的Ft=MV 。中学物理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

网友:
根本扛不动

网友:
10N*M只要摩擦力矩不大于5N*m

网友:
力臂足够短是可以的

网友:
1、工装重心距离旋转轴距离多少?
2、工装产生的摩擦力多少?
1*2如果小于10NM,理论上即可带动。
直觉你旋转半径应该不会很大,带动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响应速度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