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机床的导轨润滑可以用液压油吗?

楼主(2017-08-09):
如题:我厂有多太加工中心,一直对采用液压油润滑发生争议。请问一下:加工中心机床的导轨润滑可以用液压油吗?

网友:
加工中心导轨润滑油粘度相对都比较高,液压油一般相对粘度较低。
尽量专油专用吧。
但也不是说液压油不能用作导轨润滑,只是少用或特殊场合用,效果肯定是没有专业的导轨油好,46#油做润滑的见得不少。

网友:
尽量不要,它们内在的特殊化学添加剂不一样

网友:
专门导轨油外,可以用齿轮油代用。

网友:
有专用的导轨油来实现润滑,不要因为省了油钱降低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
导轨使用的润滑油,在配方上会加入油性剂,作用是降低摩擦系数,最大限度的避免导轨的爬行现象,这一点液压油是没有的。

PS:现在液压油的国家标准里面,有一个液压导轨油产品标准,标准名称为L-HG,即有抗磨液压油的功能,也有导轨油的功能

网友A(2018-05-31):
会影响导轨寿命的,要是怕麻烦可以用自润滑的滑块
需要了解的话  找我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导轨寿命的,要是怕麻烦可以用自润滑的滑块
需要了解的话  找我

你好,导轨的自润滑板可以只加在滑块的一侧嘛?

网友(2022-06-12):
导轨油L-G32/46/68/100/150/220/320,水平导轨的润滑选用低粘度的导轨油(40摄氏度粘度32、46、68),垂直导轨的润滑选用高粘度的导轨油(40摄氏度粘度150、220、320);也有液压导轨油L-HG32/46/68/100,和对应粘度的液压油还是有所差异的,一般在液压油基础上还含油性剂,如果量大按照标号选导轨油或液压导轨油

网友(2022-11-05):
普通液压油遇水会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