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轴承DUDX衬套 谁用过?

楼主(2017-08-09):
如图
等下 我分别介绍一下 图一 到  图四

楼主:
图一
 友情提示【本产品是碳钢基体,有些工况复杂,列如,需要保持耐磨,或者耐腐蚀等等,那么你可以选择不锈钢材质或者铜基】
一【产品材质】1. 改性聚四氟乙烯(PTFE)以及铅(Pb )的混合物 0.01~0.03mm,一种耐磨材料,运作过程中可形成转移膜以保护对磨轴。
2. 铜粉层0.2~0.3mm提高PTFE/Pb与钢板的结合强度,具有很好的承载能力和耐磨性。同时铜又是一种很好的导热材料,可快速转移轴承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3. 低碳钢0.7~2.3,提高轴承的承载能力和热转移作用。
4. 铜/锡电镀层,铜镀层0.008mm,锡镀层0.005mm,使轴承有很好的耐腐蚀功能。
 二【产品运用】
1. 无油润滑或少油润滑,适用于无法加油或较难加油的场合,可以在使用时不保养或少保养;
2. 耐磨性能好,摩擦系数小,使用寿命长; 3. 可在-195℃~+280℃范围内使用;
4. 走合性能好,低噪音,无污染; 5. 薄壁结构,质量轻,可缩小机械体积;
6. 在运作时能形成转移膜,起到保护对磨轴的作用,无咬轴现象;
7. 对磨轴的硬度要求低,未经调质处理的轴都可使用,从而降低了相关零件的加工难度;
8. 无吸水、吸油性,热膨胀系数小,散热性好,尺寸稳定;
9. 钢背面可电镀多种金属,因此可在腐蚀性介质中使用,不会生锈;
目前已广泛运用于各种机械的滑动部位,如自动化机械设备(伸缩、摇摆、滑动、弯曲、回旋、回转部位)油压气缸导套、齿轮泵浦、纺织机械、自动售货机、塑胶成型机、压铸机、橡胶机械、烟草机、健身器材、办公机械、液压搬运车、汽机车、摩托车、农林机械等

三【产品参数】
主要参数 TECHNICAL DATE

静承载
250N/mm2

摩擦系数
0.03~0.20
最大承载
低速运转
140N/mm2

最大线速度
干摩擦
2m/s

旋转、摇摆运动
60N/mm2

流体润滑
5m/s
最大PV值
(干摩擦)
间断性运作
3.6N/mm2.m/s

导热系数
42W(m.K)-1

长期运作
1.8N/mm2.m/s

线膨胀系数
11x11-6K
使用温度
-195℃~+280℃

楼主:
图二

和图一材质一样,没啥好说的就是带个法兰

楼主:
图三

一【产品材料】:1. 改性聚甲醛(POM)0.3~0.5mm, 具有很高的耐磨性能,甚至在瞬间缺油的情况下也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轴承表面有排布规律的带有螺旋角度的储油坑,装配时,必须涂满润滑油脂。
2. 铜粉层0.2~0.3mm,具有很好的承载能力和耐磨性,良好的导热性能可及时转移轴承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复合材料可渗入到铜粉球的间隙中,提高了结合强度。
3. 低碳钢0.4~2.2mm,提高轴承的承载能力和热转移作用。
4. 铜/锡电镀层,铜镀层0.008mm,锡镀层0.005mm,使轴承有很好的耐腐蚀功能。

二【产品使用】:特别适用于重载低速下的旋转运动,摇摆运动以及经常在载荷下启闭而不易形成流体润滑的部位;在边界润滑条件下可以长期使用而不用加油保养,而过程中加油可使轴承的使用寿命得以更多的延长;其表面的塑料层在轴套成型加工时可留有一定的余量,压入开孔后可自行加工,以达到更好的装配尺寸。
目前主要运用于冶金机械、矿山机械、水利机械、汽车底盘、建筑机械、农用机械、轧钢机械等。

三【产品参数】:主要参数 TECHNICAL DATE
最大承载
静承载
250N/mm2

使用温度
-40℃~+130℃

低速运转
140N/mm2

最大线速度
脂润滑
2m/s

旋转、摇摆运动
70N/mm2

持续给油
5m/s
最大PV值
2.8N/mm2.m/s

导热系数
4W(m.K)-1
线膨胀系数
11x10-6K

摩擦系数
0.05~0.20

楼主:
图四

一【产品材料】:1. 改性聚甲醛(POM)及铅的混合物0.3~0.5mm, 具有很高的耐磨性能,甚至在瞬间缺油的情况下也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轴承表面有排布规律的带有螺旋角度的储油坑,装配时,必须涂满润滑油脂。
2. 铜粉层0.2~0.3mm,具有很好的承载能力和耐磨性,良好的导热性能可及时转移轴承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复合材料可渗入到铜粉球的间隙中,提高了结合强度。
3. 低碳钢0.4~2.2mm,提高轴承的承载能力和热转移作用。
4. 铜/锡电镀层,铜镀层0.008mm,锡镀层0.005mm,使轴承有很好的耐腐蚀功能。

二【产品使用】:特别适用于重载低速下的旋转运动,摇摆运动以及经常在载荷下启闭而不易形成流体润滑的部位;在边界润滑条件下可以长期使用而不用加油保养,而过程中加油可使轴承的使用寿命得以更多的延长;其表面的塑料层在轴套成型加工时可留有一定的余量,压入开孔后可自行加工,以达到更好的装配尺寸。
目前主要运用于冶金机械、矿山机械、水利机械、汽车底盘、建筑机械、农用机械、轧钢机械等。

三【产品参数】:主要参数 TECHNICAL DATE
最大承载
静承载
250N/mm2

使用温度
-40℃~+130℃

低速运转
140N/mm2

最大线速度
脂润滑
2m/s

旋转、摇摆运动
70N/mm2

持续给油
4m/s
最大PV值
2.8N/mm2.m/s

导热系数
4W(m.K)-1
线膨胀系数
11x10-6K

摩擦系数
0.05~0.20

楼主:
以上是楼楼的总结,有朋友使用过的,可以积极参加发言

网友A:
这种无油轴承为什么是破开的??

网友B:
像这种衬套的话,价格应该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油轴承为什么是破开的??

因为便于安装,为了更好的精密配合松弛有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衬套的话,价格应该不菲吧

看规格尺寸,举例SF-1     外径32*内径28*高度30 批量单价为:1.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学习。

很荣幸为您普及哦

网友D(2017-10-29):
请教一下 ,无油轴承 需要密封结构吗?谢谢

楼主(2017-12-05):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无油轴承 需要密封结构吗?谢谢

不需要的,抗粉尘的

网友(2018-01-22):
嘉善应该大把大把的工厂做这玩意吧,磁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