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密封圈和销钉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7-08-09):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里面的压力最高为13.7MPA.原来的设计用了双层密封圈,这点有高手能指导一下不,说明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要经常拆卸,里面有个销钉,有没有好的容易拆卸的方法。希望大家可以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1.双层密封圈无非是为了密封更可靠吧,我看你这是静密封,十几兆帕一个O型圈足够了。
2.要快管道上有种专门的快换法兰,楼主可以搜索KF法兰看看结构。

网友:
二楼正解,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这两个销钉是定位用的,要是取下来的话,如何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双层密封圈无非是为了密封更可靠吧,我看你这是静密封,十几兆帕一个O型圈足够了。
2.要快管道上有种专 ...

谢谢你的意见,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