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 打印问题

楼主(2017-08-09):
有些caxa版本打印时候有自适应一栏 ,但有些没有(如图示),没有的怎么调出来 望知道的大侠给说下

确实版本的问题 从新下了一个版本的 已解决 如图示

网友A:
换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版本。

是版本的问题么 能不能通过装插件之类的解决?

网友B:
我们也用CAXA这个有用到吗。。。个人觉得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用CAXA这个有用到吗。。。个人觉得用处不大

图框纵向和横向图纸都有的情况下,打印图纸比较急的情况下 就容易出现纵向图框打印成横向图纸

网友C:
为什么不用CA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CAD呢

公司要求用的

网友D:
CAXA上手很快的,版本比较新的一般都有自适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XA上手很快的,版本比较新的一般都有自适应的

对 单纯出一些图纸用着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单纯出一些图纸用着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一般就是用CAXA出一些二维图纸

网友:
难道和图幅横纵有关

网友:
这功能还从来没有用过,选择这个功能,有时候图幅选错了,也不担心了,肯定能够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