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机构求助

楼主(2017-08-09):
如图:
       需求:两根探针去打pin角,但是2根探针成一定角度比如30度,因为平行去接触pin,2根探针要错开但是高度方向不够所以想着一根斜着去接触,下面直线导轨前后运动
       问题:发现这种思路正对的探针先接触后继续向前运动侧边的探针位置就偏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实现我的要求,谢谢大神们!(合成位置比如15度方向前进好像也有问题,探针正面无法接触pin角)

网友A:
问题有些看不懂,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pin?图片上那个是它?

网友(点评):
pin角就是小的电子元件的金属接线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些看不懂,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pin?图片上那个是它?

正解,不好意思没有表述很清楚

网友B:
请问能否不用探针,把两个PIN脚处直接镶嵌两个导电块,再在安装探针位置压下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否不用探针,把两个PIN脚处直接镶嵌两个导电块,再在安装探针位置压下接触。

正常是可以的,现在为了解决误判必须用四线制,就是每个角必须同时打2处,正下面原则上不行,因为脚在空气中易氧化

网友:
这个发到钣金模块,问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