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拼接处理

楼主(2017-08-09):
设备钣金直角处,有三块钣金需拼接,t=2mm,怎么把它处理的好看点,各位大侠!

网友:
焊接起来后在把它们打磨平整

网友:
焊接变形大,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好,焊接方法比较好,

网友:
除了焊接还是焊接再打磨。
也可以使用铝型材,把钣金统统装到型材里面去。

网友:
焊薄点儿,变形不大的

网友:
我们公司处理这种边角就是焊接后再打磨的

网友:
如果是不锈钢 可以用氩弧焊 在打磨下

网友:
由顶点向外扩展焊接

网友:
焊接后打磨,最好打磨出圆弧角,也挺好看的,应该还有喷涂处理吧。

网友:
刮灰也是一个办法。/ f) j5 E7 x* l

网友:
SolidWorks里利用钣金折弯折出50mm的边缘,然后在边缘上打键槽。

网友:
如果没有密封要求,完全可以参照12楼的方式,做折边,可以铆钉连接,也可以焊接(折边后焊接变形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