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震送料器问题

楼主(2017-08-09):
一直不太明白直震的作用,震动盘送的料经过直震送到指定料道和震动盘直接送料到指定料道有什么区别,如果没区别难道直震的作用就是加长送料直线段的长度吗?求懂得大神讲解讲解

网友:
一般起缓冲作用。振盘出料不是均匀的,有时候有料出来,有时候没有出料,所以需要直震多贮存一些物料,以保证能及时供应物料。

网友A:
也能起节能作用,直震存储许多,震盘可以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能起节能作用,直震存储许多,震盘可以停一下

大震盘停了噪音也能减少

网友:
1.增加料道长度
2.储料

网友:
导流和控制兼而有之

网友:
因为振动盘出料轨道长度是有要求的,一般沿切线方向长度不能超过100毫米,太长的话振动强度就没有了,之前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这是做振动盘得人告诉我的,直振的作用就是增加振动送料的功能了

网友(点评):
100mm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2017-12-19):
可以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