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三)模组支架出图

楼主(2017-08-10):
      (在大多数没有具体分工细化的设计团队内做机械设计工作,做出了数模,只是完成了设计工作的一半,余下还有出图和制作调试过程中的技术跟进等一些工作要做。)

       图片一为一组线性模组的组装情况,(模组重量合计6Kg).图片二是支架具体尺寸及构造。线性模组运行重复精度需要达到0.02。

1,请给A和B选择材料;
2,请给支架选定加工工艺;
3,请给A、C二平面标注表面粗度和形位公差。

网友A:
还是缺少一些参数,我先这样理解吧。直线模组的速度为中等速度,并且首末端有缓冲器。
如果A、B、C组成想用焊接的情况下,建议A选择低碳钢,B选择H型钢或者C型钢(钢材成型工艺会对钢材挠度参数有影响),C同样选择低碳钢。关于A面及C面的表面粗糙度问题,A面3.2。结构稍微改动下就不用考虑A面与C面的垂直度了。结构改进建议为C面下方在做个连接板。C件上做几个螺纹孔,用螺栓调节A面的垂直度与平行度。然后安装螺栓穿过C件及新增连接板与下方工件固定。

网友(点评):
低碳钢?是我就直接说Q235好了,B我建议直接用方通

网友(点评):
Q235不是具体型号一般这种情况因为还有Q235A.Q235B等等 说低碳钢的意思是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方钢管的挠度同等截面积没有H型钢或者C型钢好

网友:
看图片上B是方管,A是钢板

网友B:
按照我的设想,还请前辈们指点。
1.a用al6061,b用方钢,c可用Q235。
2.连接部分用螺纹连接,模组平行度可以通过打表来解决。
3.a面做突出条与模组接触面Ra1.6,c面平面度0.05 ,平行度0.05。b与c进行焊接,要求垂直度0.1.
4.线性模组运行重复精度需要达到0.02这句话并不是很理解,这不是模组选型要考虑的么。

网友(点评):
6061可以改一下,如果要保证刚度很好,在同样机构下选择弹性模量大的,最便宜的钢材就行 楼主的需求是保证重复精度,这就需要严格的计算尺寸链了,可调节形式的话不能保证长期的有效性

网友:
能愚昧的问一下, 这应该只是个架吧, 加工精良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的设想,还请前辈们指点。
1.a用al6061,b用方钢,c可用Q235。
2.连接部分用螺纹连接,模组平行度 ...

请问大虾:这些形位公差的具体数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缺少一些参数,我先这样理解吧。直线模组的速度为中等速度,并且首末端有缓冲器。
如果A、B、C组成想 ...

1.因为,不管是a,b,我们常用的都是Q235,所以我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低碳钢用在型钢上2.你说的挠度,我专门查了下这三种截面惯性矩
截面相同,按照使用者角度理解,就是长x宽,厚度按照实际购买到的计算
分别是:
方通100x100,厚度7
H型钢 100x100, 厚度8x6
C型钢 没有方形,选了140x50,厚度只有2.5

根据LZ安装面,我选的都是X轴的惯性矩Ix,以下是结果,看上去,方通惯性矩并没有小啊

当然可能我理解的截面相同跟你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挺有收获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因为,不管是a,b,我们常用的都是Q235,所以我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低碳钢用在型钢上2.你说的挠度,我专门 ...

大师,你这分析软件可以分享吗

网友(点评):
百度截面特性

网友:
楼主,你得载荷情况不明,你没有仔细的阐述,所以我们没法给你定量的建议,只能定性做一下指导;
首先说一下粗糙度:这个3.2已经足够了,因为粗糙度的单位是μm,对你的形状没啥影响,除非你涉及到孔轴之类的需要配合面的地方
然后就是公差了,0.02这个误差可以根据尺寸链推导,先随便给个误差,计算出终端的最终误差范围,如果不符合,然后在反过来进行改进在校核,直到满足,这其中需要你合理分配谁的误差大谁的小了
再次就是形变了,上边有说方管,H型钢的,其实这种都行,就看你载荷的方向了,综合性能好的还是方管,截面惯性矩满足的前提下,具有抗弯和抗扭的综合性能,如果你提供详细的载荷形式可以根据包络图进行设计,然后在有限元仿真进行确认
材料选择上,钢的弹性模量是差不多的,所以你选不锈钢还是普通低碳钢都对变形没啥影响,仅有强度的区别,我建议你选择45或者Q235
加工工艺,看你的形位公差了,但是0.02的属于很小的误差,我推荐你机加工,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