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孔距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7-08-10):
如图,我要做个3个孔的孔距检具,怎么设计?也就是车间生产是不需要在测量中心距,用检具检测即可,能通过的即合格,反之侧不合格!

楼主:
顶顶  各位大神 求赐教

网友:
拿你这图纸去加工一个工装不就可以去检验别的产品了吗

网友:
把它们看作定位销孔不就得了?

网友A:
位置度检具咯!在另一块板上  做三根定位销不就OK了,类似于凸凹模!

楼主:
问题是怎么做?销子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度检具咯!在另一块板上  做三根定位销不就OK了,类似于凸凹模!

我也知道,问题是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问题是怎么设计?

公差确定好  加工装配就好了啊   我们是专业做量检具的  我们可以做!

网友:
做一个模板。

网友:
楼主查一下相关检具的设计标准,定位销的尺寸公差要按产品的要求来设定,建议楼主按检具设计标准进行

网友:
在一块板上做三个定位销,销子的直径为孔的下公差减去5条,销间距公差正负3-5条

网友:
是检测什么,检测孔的相对位置偏差+-0.1还是检测孔的内径尺寸0.1你这个东西厚度多少,检测位置距离偏差+-0.1就做工装 ,检测孔直径公差0.1可以分别做一个量规,放进去就行,如果都检测,就做测量。

网友:
这样还不够,需要给基准,然后用上芯棒测

网友(点评):
发一个空调气缸的安装孔位置规的参考图

网友:
这个比较靠谱,但是我想是不是要做两套出来,因为有上下公差

网友(点评):
孔是单独的检具,如果用位置规来检查孔的大小精度那太复杂了

网友(2019-04-23):
个人认为,此图纸不能作出合适的检具。(因为标的尺寸公差都是线性尺寸公差,是图纸的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