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滑块安装

楼主(2017-08-10):
导轨滑块安装的时候,可以先安装导轨再安装滑块之后在把俩部分合在一起吗?

网友:
什么导轨?

网友:
精度不高,随便,能塞进去就行,坏了再换;精度高了不行,必须配对、定位、打表找精度、接触面研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有精度的不行,没有 精度的随意

网友:
精度高的话,导轨需要打表安装的

网友:
据我经验先安装导轨,根据你要求精度百分表找平行,然后装一边滑块上紧,另一边螺丝紧一点,试一下滑动再上紧。有专业装导轨的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同意3楼大神所说

网友:
大神说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