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可以改变钢材的型号吗

楼主(2017-08-10):
能通过热处理改变钢材的型号或是说牌号吗

网友:
别闹。。。钢材的型号炉号出厂就决定的,热处理改变的是材料的性能而已。。。通过钢材内部组织的变化使其达到想要的机械性能例如硬度,抗拉强度等等

网友:
买辆奥拓,再怎么改装,也不能变成奥迪的。不过合理的改装后并不代表比奥迪差

网友:
你这叫回炉

网友A:
你去晒太阳晒黑了就不是你了吗

网友(点评):
白马非马

网友B:
额,热处理最多能改变里面某些元素的含量,不可能改变本质的

网友:
大哥是干机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热处理最多能改变里面某些元素的含量,不可能改变本质的

我就是觉得有些碳钢热处理可能会改变碳的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晒太阳晒黑了就不是你了吗

诡辩论看多了吧

网友C:
表面改性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改性是可以的。

谢谢啊,才进行好多问题细究都不大了解

网友:
热处理,不渗碳或者渗氮的话,基本元素含量都不会变动的,刚才型号当然也不会变。变的是金相,组织性能有所改变。

网友:
肯定是不行了,要不不乱套了。

网友:
热处理后成分又不变的

网友:
牌号是根据元素含量定义的,热处理只能改变组织及晶格排列,不能改变元素(碳 、硅~~~)含量

网友(2017-09-21):
都认真拜读了

网友(2018-06-09):
改变的是性能,不是型号

网友(2019-12-10):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有些碳钢热处理可能会改变碳的含量

不是改变了碳的含量,二是改变了铁和碳的结合形态,形成不同的组织,表现出不同的性能

网友(点评):
渗碳处理,能改变工件表层碳含量,能使低碳钢的工件具有高碳钢的表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