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单车,轮胎上为何打了好多小孔

楼主(2017-08-10):
应该还是有内胎充气的。外胎打这些孔是为了省材料吗?不过骑着感觉还是不错。

网友A:
死胎,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胎,减震

成本比普通轮胎高么?

网友(点评):
就算制造成本高一些,后期维护成本低呀。小黄车胎瘪的太多啦。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不能只看制造成本,还要看维护成本。

网友B:
以后有三D打印的,磨损了就再加一层。终身免维护,再过几年就出来销售了,好像是米其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比普通轮胎高么?

我有辆死飞,以前基本玩两三个月就得换内外胎,后来车子旧了直接死胎代步,不用换。好的一条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这叫实心胎,成本不高,打孔是为了减轻重量,比起普通胎维护方便的多,但是舒适性差。一般的实心胎和普通胎比成本都很低,几十块的样子吧。普通胎建大,玛吉斯,马牌用的比较多,成本从低到高。

网友(点评):
打孔应该还起减震的作用。

网友(点评):
是的,也有减震的作用

网友:
摩拜单车的设计思路是免维护,所以一开始用的是无孔的实心胎
但是,骑行感觉不好,硬,费劲

俺最早看到的实心胎是在“小鸣单车”上的,打孔的目的是降低轮胎硬度。。。
和做模具的兄弟聊过,用注塑模做的话,加了孔的胎,模具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典型的实心胎,钻孔有助于减轻自身重量,提高骑行舒适度。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实心的吧,打孔起减震作用吧,提高乘坐舒适度,后期维护成本应该比充气胎便宜,毕竟国内素质不高的很多,经过有些无聊的人会把轮胎放气,把车子丢到河里,把车子倒过来放

网友:
还有增加轮胎的弹性,使得轮胎能崎岖的路面。

网友:
摩拜和小黄车互相攻击时,就拿这个轮胎说过事

网友:
搞实心胎的思路还是很正确的,你看小黄车光在轮胎上的故障就很高

网友:
摩拜单车的车轮均不用充气,这是为了保证使用寿命他们特意采用的方式。摩拜的几款车主要有两种轮胎,一种是实心轮胎,一种是打孔轮胎;寿命时间均很长。

网友:
这种类型的轮胎现在推出了一种汽车上用的,估计以后会推广开来吧

网友C:
这个材料应该是TPU,热塑性弹性体,和轮滑的轮子是一种材料,弹性很好,也很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材料应该是TPU,热塑性弹性体,和轮滑的轮子是一种材料,弹性很好,也很耐磨。

这种材料成本高吗?当然批量很大。

网友:
应该是为了减重,减震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有三D打印的,磨损了就再加一层。终身免维护,再过几年就出来销售了,好像是米其林的。

再加一层就不是维护了吗

网友:
查了一下,网上说材料是TPE。都是热塑性的,没接触过,不太了解,查了一下两种材料的区别:

TPU的特点就是强度高,耐磨性好,这两点是其它TPE材料不能替代的!TPU的耐磨、强度性能要比TPE好很多,但是手感没有TPE好,目前TPU最软的硬度大概做到60A。TPU的主要特性有:硬度范围广,而且随着硬度的增加,其产品仍保持良好的弹性和耐磨性、机械强度高、耐寒性突出、加工性能好、耐油、耐水、耐霉菌、再生利用性好。

  TPU的用途:汽车部件、机械•工业用部件、各种齿轮、防震部件、盖类、连接器、橡胶筛、印刷胶辊等,鞋类:女士鞋后跟、滑雪靴、安全靴、高档鞋底,管材•软管等等。TPU的主要特性有:硬度范围广,而且随着硬度的增加,其产品仍保持良好的弹性和耐磨性、机械强度高、耐寒性突出、加工性能好、耐油、耐水、耐霉菌、再生利用性好。汽车部件、机械•工业用部件、各种齿轮、防震部件、盖类、连接器、橡胶筛、印刷胶辊等,鞋类:女士鞋后跟、滑雪靴、安全靴、高档鞋底,管材•软管等等。

PE相比TPU在高硬度下的弹性损失比较大。

PE英文名称ThermoplasticElastomer的缩写,意思是热塑性弹性体,是一类具有塑料塑性及橡胶弹性的特殊功能性材料。

  TPE为热塑性弹性体的通称。根据材料组成结构单元的不同,TPE弹性体主要分为,聚苯乙烯系弹性体TPS,热塑性聚氨酯TPU,PP与三元乙丙共混改性热塑性动态硫化弹性体TPV,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因这几类热塑性弹性体中最常见,应用最广,使用量最大的是TPS类热塑性弹性体.

  TPE相比TPU在高硬度下的弹性损失比较大。TPU的特点就是强度高,耐磨性好,这两点是其它TPE材料不能替代的!TPU的耐磨、强度性能要比TPE好很多,但是手感没有TPE好,目前TPU最软的硬度大概做到60A。

  TPE燃烧有比较好闻的芳香味,TPU属于聚氨酯,燃烧有略刺激的氨的异味,TPU燃烧时有轻微的爆炸滋滋声。另外通过硬度也可判定,硬度很软的为TPE。TPE可以做到0A-95A,TPU最低硬度在60A以上。

网友:
实心轮胎,成本高,维修成本低,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