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塔转不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10):
我这有一台数车FUNUC系统,换刀时刀塔转不停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感应开关坏了,检测不到要停的信号。

网友:
好像是叫 电磁继电器吧,应该是那里坏了,就是白色的一排好几个(上面还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你互换下位置

网友:
有可能是发信盘坏了;
在录入方式中,输入T0100,启动。
在输入T0400,启动。
是找不到刀位吗?更换发信盘吧!

网友:
1、找厂家的维修说明书查找原因
2、通过PLC查找原因,看看是不是没有检测信号

楼主:
谢谢,我让设备人员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