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子交流下无损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7-08-10):
开个帖子交流下无损检测的问题,平常主要做射线、超声、泄漏检测、真空方面的,相信很多设计人员在写设计要求的时候会涉及到无损方面,特别是焊缝质量检测,真空腔体的密封性检测,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来这里主要是想向大家学习机械设计和加工工艺,互相交流,挣点积分,下载资料

网友:
我们涉及到真空漏率检测,大概在10-10Pa·m3/s,用的氦质谱仪检测。现在有更便捷且实惠的办法么?

网友A:
曾经组装一台无缝管无损探伤,带个7000*4000)1000的水槽。

网友:
无损检测是指在不损害或不影响被检测对象使用性能,不伤害被检测对象内部组织的前提下,利用材料内部结构异常或缺陷存在引起的热、声、光、电、磁等反应的变化,以物理或化学方法为手段,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器材,对试件内部及表面的结构、性质、状态及缺陷的类型、性质、数量、形状、位置、尺寸、分布及其变化进行检查和测试的方法  。

网友B:
我们公司一般氦检检微漏,干式检漏检大漏。若微漏则充气泡水找气泡。行业——汽车热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一般氦检检微漏,干式检漏检大漏。若微漏则充气泡水找气泡。行业——汽车热系统

我们这里一般是真空设备,要求都比较高,氦检漏一般都是1.0E-9pa·m3/S这样,基本都是氦质谱检漏,工况为内压的,直接打压外面抽真空氦检漏,要求低的 才会用吸枪或者水压,气压看泄漏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A:
曾经组装一台无缝管无损探伤,带个7000*4000)1000的水槽。

有图纸吗

网友(点评):
肯定有,但不会流出

网友:
超声法测残余应力就是无损的,可以与我联系QQ6084622

网友(2018-03-26):
机器视觉就是无损检测,可以检测焊缝大小,气密性检测、尺寸、外观缺陷、色差、定位等等 需要可以电话咨询:13798190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