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速度选择

楼主(2017-08-10):
根据负载计算结果,初步选定了伺服电机的功率,但电机手册上该功率下有两种额定速度,一个是1500转/分,另一个是3000转/分,请问该怎样选择速度,对各速度下设计的传动链有哪些影响

楼主:
2.在初设阶段,负载计算是预估的,根据计算结果通过惯量匹配求最佳总传动比靠谱吗,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确定总传动比?

网友A:
怎么算出来的功率?

网友B:
速度的选择跟工况所需的移动速度有关,没有要求还是建议选择低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算出来的功率?

有一个功率估算公式p=(1.5~2.5)MΩ/1020η,M是负载力矩,Ω是负载转速,η是传动效率,将负载计算的结果代入可得到大概的电机功率为1.5kw。再根据电机功率和目标速度、负载力矩确定传动链并验算。目前目标速度5o/s,负载力矩7200N.M,电机手册上1.5kw功率的电机有1500转/分(额定力矩10nm)和3000转/分(额定力矩5nm)两种,分别对应传动比1800和3600,感觉两种电机都可以用,不知道怎么选。请问:这个根据工程经验选哪个好,是两款都能用还是根据机电时间常数等其他伺服性能筛选,我对伺服不是太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的选择跟工况所需的移动速度有关,没有要求还是建议选择低速的

目前目标速度5o/s,负载力矩7200N.M,电机手册上1.5kw功率的电机有1500转/分(额定力矩10nm)和3000转/分(额定力矩5nm)两种,分别对应传动比1800和3600,感觉两种电机都可以用,不知道怎么选。请问:这个根据工程经验选哪个好,是两款都能用还是根据机电时间常数等其他伺服性能筛选,我对伺服不是太懂,求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目标速度5o/s,负载力矩7200N.M,电机手册上1.5kw功率的电机有1500转/分(额定力矩10nm)和3000转 ...

这是电机参数

网友C:
两极和四极的区别,看启动要求,四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极和四极的区别,看启动要求,四极好一点

请问两极和四极指的是什么,您的意思是从启动快慢的角度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功率估算公式p=(1.5~2.5)MΩ/1020η,M是负载力矩,Ω是负载转速,η是传动效率,将负载计算的结 ...

那就是知道负载力矩和负载转速了,接下来确定减速比就好了,减速比优先满足负载力矩,用负载力矩除以电机额定扭矩,就是需要的减速比。减速比乘以负载转速,就是电机需要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知道负载力矩和负载转速了,接下来确定减速比就好了,减速比优先满足负载力矩,用负载力矩除以电机 ...

但电机的额定力矩选哪个呢,感觉功率相同额定力矩不同的两个电机从功能方面讲都能用,但是应该优先大力矩慢转速的还是小力矩快转速的,哪个更好些,目前就是这里弄不清楚,请您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电机的额定力矩选哪个呢,感觉功率相同额定力矩不同的两个电机从功能方面讲都能用,但是应该优先大力矩 ...

看怎么用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我用电机加行星减速机。那么一般行星减速机允许最高的输入转速是1500r/min。那我就用1500转的,,如果我不是用减速机,直连丝杆或者齿轮,或者还有用谐波减速机和RV减速器这种,允许电机三四千转这么跑的,那就可以用高转速的。个人的经验,伺服电机在这你这种低速重载的应用场景下,通常跑不快。你电机力矩大一点,减速比相对就可以做小一点,能省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用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我用电机加行星减速机。那么一般行星减速机允许最高的输入转速是1500 ...

懂了,您讲解的很清楚,之前没有从成本考虑,只是感觉技术角度都能通过,谢谢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D:
伺服电机不要光看其转速,确定终端速度和扭矩,在选要不要加减速机 ,在算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不要光看其转速,确定终端速度和扭矩,在选要不要加减速机 ,在算电机功率。

请问,确定了终端速度和扭矩后,怎么确定要不要加减速机呢,求教~

网友(2017-11-18):
松下和台达的样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