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和螺旋齿轮怎么画?

楼主(2017-08-10):
        solidworks锥齿轮可不可以按照圆柱直齿轮 把大端面拉伸到一点,哪一点跟分度圆直径形成一个圆锥,在从大端面选取一定距离切除就基本形成锥齿轮,但是这个大端面 模数跟锥齿轮背锥模数不一样,斜齿轮就是把拉伸或者放样过去旋转,或者用变直径螺旋线,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这个不是有模块直接调出来数模来的吗,不需要自己造型的吧

网友:
完全错误。你先看看伞齿轮齿形有几种。

网友:
用SW插件,不需要自己画。

网友:
获得齿面坐标点,再建模

网友(点评):
锥齿轮 跟螺旋齿轮 那么多个参数怎么获取,计算多麻烦

网友:
这个可以用插件~~~

楼主:
插件不一定都有, 或者把 标准圆柱齿轮 放样到一个锥点

楼主:
那个锥齿轮 可是渐开线曲面 轮廓,而且是一个渐开线基圆 跟渐开线长度都在变化的,你这个模型不是很费劲,锥齿轮跟斜齿轮,不就是一个基圆柱,变成基圆锥,直渐开面变成 一个绕着圆柱的曲面在就是基本成型面跟发生面 由原来的圆柱变成圆锥,直线变成曲线,产生的曲面。

网友:
楼上的什么插件?能否上传个让大家下载用用么?

网友:
对的对滴 可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