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工程塑料攻牙后需要镶牙套?

楼主(2017-08-10):
新手对各种工程材料的性能不了解,请大神不吝赐教!一般的工程塑料像:赛钢、尼龙、PEEK、优力胶、亚克力、纤维板、电木等,那些上面攻牙后牙刚度不够需要镶牙套?4 P# H$ ~8 ^5 R: Z  z

网友:
没有硬性要求,但是在要求受力或者经常性拆卸的地方,不建议使用塑料或铝材料,当然特殊的材料就不谈了!

网友:
这样具体看受力情况。不过一般建议下钢丝螺套,增加螺纹连接强度。

网友:
做了几年机加工,日本的玩法是,只要是塑料,都要求镶牙套。个人遇到过一次,电木那玩意扭一次,牙就没有了

网友:
不要嫌麻烦,都镶吧

网友(2018-06-14):
正需要,在这里找到想要的答案,多谢各位

网友(2018-08-08):
镶牙套可以锁得更紧固。不镶的话,塑料里面的螺纹孔容易被磨损。

网友(2023-07-26):
频繁需要拆卸必须上,一旦螺纹被切削断裂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