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图层的灵活运用

楼主(2017-08-10):
工程图中,怎么把图层A的某些元素切换到图层B?
     换句话说,SW好像是先设定图层,再绘制元素。等完事儿后,发现图层更改不了?求大神支招

楼主:
是因为图层A中的一些元素我想隐藏掉,又不能把整个图层隐藏,想重新新建一个图层

网友:
AUTOCAD里面图层使用的多,SW里面没有关注图层的问题。

网友:
右键——更改图层

网友:
直接选定待选的内容,再切换到需要放置的层,好像就可以般到设定层了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试过了,不行

网友(2017-10-11):
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