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的安装要求

楼主(2017-08-10):
加工中心在工作时会不明原因的出现故障,影响生产,找其原因,很有可能是机床的早期安装出现的问题,所以机床在安装之前一定要注意以下几项

一、加工中心位置环境要求
      加工中心的位置应远离振源、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和热辐射的影响,避免潮湿和气流的影响。如数控机床附近有振源,则加工中心四周应设置防振沟。否则将直接影响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及稳定性,将使电子元件接触不良,发生故障,影响加工中心的可靠性。
二.电源要求
      一般加工中心安装在机加工车间,不仅环境温度变化大,使用条件差,而且各种机电设备多,致使电网波动大。因此,安装加工中心的位置,需要电源电压有严格控制。电源电压波动必须在允许范围内,并且保持相对稳定,稳压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否则会影响加工中心数控系统的正常工作。
三.温度条件
      数控加工中心的环境温度低于30摄示度,相对温度小于80%。一般来说,数控电控箱内部设有排风扇或冷风机,以保持电子元件,特别是中央处理器工作温度恒定或温度差变化很小。过高的温度和湿度将导致控制系统元件寿命降低,并导致故障增多。温度和湿度的增高,灰尘增多会在集成电路板产生粘结,并导致短路

网友A:
四,再加一个地基要求,稍大的加工中心已经要要求地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再加一个地基要求,稍大的加工中心已经要要求地基了。

是的,大一点的加工中心就需要有牢固的地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