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测试工装,求方案?

楼主(2017-08-10):
(图片)

网友A:
这个就一个架子吊着空调用两个可调气缸,或者电缸。PLC控制时间。是不是太简陋了啊。

网友(点评):
谢谢,这是一种思路。

网友:
万向节+气缸+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一个架子吊着空调用两个可调气缸,或者电缸。PLC控制时间。是不是太简陋了啊。

PLC太奢侈了,搞过控制的人,做一个板子,上面带时间继电器,应该很快
以前实验室做一些内部测试都这样的

网友:
考虑摆杆或者棘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太奢侈了,搞过控制的人,做一个板子,上面带时间继电器,应该很快
以前实验室做一些内部测试都这样 ...

仿三菱的板子  十几个点的  买过最便宜是四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一个架子吊着空调用两个可调气缸,或者电缸。PLC控制时间。是不是太简陋了啊。

谢谢,这是一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太奢侈了,搞过控制的人,做一个板子,上面带时间继电器,应该很快
以前实验室做一些内部测试都这样 ...

谢谢提议。

网友(2017-11-23):
有没有试过用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