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米行程的直线导轨

楼主(2017-08-11):
4米行程的直线导轨安装在大理石平台上,没有靠山, 主副导轨通过用木槌敲击进行调节?  主副导轨两侧4米长开一定量的螺孔,用L板锁上,紧定螺丝顶住导轨两侧。 直线精度要求高。
调节肯定是以一定长度的平行大理石块为基准,先调主导轨,后调副导轨。
请问社区高手们,这样会好调吗?
或者有其他方式?

网友:
固定螺纹是在哪里的?

网友:
前几天也提个一个类似的问题,静等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说的平行大理石,是指 平尺 吗?选好了吗?多长的?直线度如何?
还有,你说有直线度要求,要求多少?
4米长的台面,厚度多少?宽度多少?建议先就位,调整支撑,将台面的平面度先调好。
4米长要调理想,需要强大的功底的。
另外多说一句:不是大理石,大理石是不可以用在这种场合的。是花岗岩,和大理石是完全不同的材料。

网友:
可以调,一般也是这么调的。

网友B:
单根导轨的直线度,包括两个方向的直线度。水平直线度只能靠大理石的平面度了,垂直方向的直线度,需要人工调整。没有靠栅保证不了直线度,需要借助测量仪器了,这个可以用准直仪测量数据,一步一步调整到你理想的精度。单个导轨调好,另外一根导轨就可以打平行度就行了。 以前我一直就么干的,当靠栅精度保证不了直线度的时候,故意放开一定距离。4000mm的直线度保证在0.02mm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4米长,35导轨,有靠山和压块,我装过0.009mm直线度,测量手段,自准直仪。

网友:
调整方法ok,问题是怎么检测。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调不好,而是不知调到哪个位置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根导轨的直线度,包括两个方向的直线度。水平直线度只能靠大理石的平面度了,垂直方向的直线度,需要人工 ...

那是靠栅的精度决定的,说明你门加工的靠栅精度好。本身导轨的直线度也是有误差的,导轨在导轨磨上加工的时候取决于加工母机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平行大理石,是指 平尺 吗?选好了吗?多长的?直线度如何?
还有,你说有直线度要求,要求多少?
...

说的是花岗岩,机台平整度当然预先调好。  说的平行大理石,是一样长度,直线度000级别的花岗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导轨的直线度,包括两个方向的直线度。水平直线度只能靠大理石的平面度了,垂直方向的直线度,需要人工 ...

对啊,用花岗石为基准调水平直线度。垂直方向是这样打算一步一步调整到位的。 我是想问,导轨的调节容易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导轨的直线度,包括两个方向的直线度。水平直线度只能靠大理石的平面度了,垂直方向的直线度,需要人工 ...

靠栅是指的靠山吗?

楼主:
没有靠山的,需要借助测量仪器调节垂直方向。

网友:
大理石平尺,4MM的,两个人是抬不动的,要用吊,装配不是一般的麻烦,
我以前装过2MM长的,方法是一样的,用2200长的大理石平尺,00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