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输稳定

楼主(2017-08-11):
用辊传输异型玻璃,玻璃是平的,边是不规则的曲线,现在要求传输要很稳,玻璃不能跑偏,除了加工、装配精度外,还有啥好的措施,比如用同步带、伺服控制?

网友:
加托板运输,玻璃只在托板上,托板来回循环跑

网友:
参看一下玻璃磨边机输送线
关键有精度要求吗

网友(点评):
只能是辊传输

网友:
你可以百度看看FPD行业气浮输送玻璃的方式。

网友(点评):
只能是辊传输,要利明辊传输的间隙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yMTkyMDQw.html

网友(点评):
这个无所谓,我是精度要求比较高,问下有啥措施改善

网友:
到底是多高的精度啊

网友(点评):
也不算高啦 就是装配不好,5m距离,到末端 不能跑10mm左右

网友:
视频中的滚筒传输一般装配好的话跑偏不会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