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是什么专利?

楼主(2017-08-11):
(图片)

网友:
实用新型

网友:
按这个号网上一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射蜡装置,包括控温装置、压蜡装置和射嘴;控温装置包括水泵、冷却器、保温水箱、控温管和感温探头,控温管包括从内到外依次设置的内层管道、中层管道和外层管道,内层管道一端和外层管道一端都与冷却器通过第一保温连接管连接,内层管道另一端和外层管道另一端都与保温水箱通过管道连接;压蜡装置包括压蜡油缸、连通管、压蜡活塞、进蜡单向阀和压蜡缸,中层管道一端通过出蜡管道与连通管连接,感温探头设于控温管上。本发明通过由压蜡油缸、连通管、压蜡活塞、进蜡单向阀和压蜡组合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简单,整机管路简洁,射蜡时的压力一致,保证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准确的控制射蜡量一致。

网友:
上面写了实用新型专利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射蜡装置,包括控温装置、压蜡装置和射嘴;控温装置包括水泵、冷却器、保温水箱、控温管和 ...

谢谢查找!

网友:
实用新型基本都是已经有的东西

网友(2017-12-08):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射蜡装置,包括控温装置、压蜡装置和射嘴;控温装置包括水泵、冷却器、保温水箱、控温管和感温探头,控温管包括从内到外依次设置的内层管道、中层管道和外层管道,内层管道一端和外层管道一端都与冷却器通过第一保温连接管连接,内层管道另一端和外层管道另一端都与保温水箱通过管道连接;压蜡装置包括压蜡油缸、连通管、压蜡活塞、进蜡单向阀和压蜡缸,中层管道一端通过出蜡管道与连通管连接,感温探头设于控温管上。本实用新型通过由压蜡油缸、连通管、压蜡活塞、进蜡单向阀和压蜡组合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简单,整机管路简洁,射蜡时的压力一致,保证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准确的控制射蜡量一致。
上文是摘要,检索专利可以根据专利号,在soopat等免费数据库中检索。

网友:
实用专利就是本来有的,然后改进下就可以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