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也太假了吧?

楼主(2017-08-11):
      模型中螺纹是“注解”——“装饰螺纹”画出来的,到工程图中,怎么牙这么深?如何设置?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是不是这个装饰螺纹线的螺纹大小或者类型设置的不对

网友:
估计是装饰螺纹的大小设置错误了

网友:
装饰螺纹不是有输入底径尺寸的地方啊

网友A:
超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
solidworks吧,可以设置螺纹深度的,找找看。

网友:
你这个小径尺寸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图就有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怎么设置牙深。

网友B:
自己操作有问题

网友:
装饰螺纹线设置不当,应选择直径12的端面为起始面,标准选择GB里的M12,底径自动生成

从图上看,明显是起始面选择错误,M12也是手工改的吧?

网友:
楼主真女人,尺寸线都用粉红色,超赞

网友:
设置大小

网友:
可以选择螺纹线的类型和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操作有问题

我严重同意你的说法。

自已操作不对,小细节没注意。

网友:
另,同轴度是指中心要素,放那个位置不恰当。

网友(2017-09-18):
为什么要画上去?没有螺纹装饰表示吗?

网友:
螺纹装饰线可以设置直径大小

网友(2017-11-15):
引用 网友A:
超喜欢你的头像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