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锈钢螺钉和镀锌螺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8-11):
如题,有的客户要求螺钉镀锌,二者在强度和使用环境上有什么区别吗,另外,高强度螺钉为什么都是黑色的

网友:
当然不一样,你可以搜一下下表面涂覆这一块。。首先不锈钢的和镀锌的材质应该不一样吧,普通镀锌的防锈和交美特又不一样,污染也不一样。。举个例子而已

网友A:
首先这两种材质就不一样,性能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经热处理过的炭钢与合金钢螺栓若电镀据说会破坏金相组织降低强度,尤其是炭钢

网友B:
不锈钢耐一定的酸碱盐腐蚀,镀锌就只是防锈,理论上,镀锌层附着力好,就耐用,但比起不锈钢,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耐一定的酸碱盐腐蚀,镀锌就只是防锈,理论上,镀锌层附着力好,就耐用,但比起不锈钢,完全不是一个 ...

谢谢指教!从防腐蚀方面讲,不锈钢防腐性能较好,但从强度上讲,碳钢镀锌更好,是这样的吗?一般强度要求不高的的环境优先不锈钢螺钉,而强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优先镀锌螺钉?

网友C:
高强度螺钉不全是发黑色的,也有渗锌和锌镍共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耐一定的酸碱盐腐蚀,镀锌就只是防锈,理论上,镀锌层附着力好,就耐用,但比起不锈钢,完全不是一个 ...

意思是不锈钢的防腐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强度螺钉不全是发黑色的,也有渗锌和锌镍共渗是。

好的,谢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耐一定的酸碱盐腐蚀,镀锌就只是防锈,理论上,镀锌层附着力好,就耐用,但比起不锈钢,完全不是一个 ...

请问镀白锌,镀蓝锌和镀彩锌的螺钉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从防腐蚀方面讲,不锈钢防腐性能较好,但从强度上讲,碳钢镀锌更好,是这样的吗?一般强度要求 ...

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从防腐蚀方面讲,不锈钢防腐性能较好,但从强度上讲,碳钢镀锌更好,是这样的吗?一般强度要求 ...

那不一定,镀锌的不代表强度高,还要分使用问题,比如内燃机的缸盖螺丝,强度高,韧性差,而连杆螺丝,强度和韧性只是居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两种材质就不一样,性能也肯定是不一样的

谢谢,请问镀白锌,镀蓝锌和镀彩锌的螺钉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镀白锌,镀蓝锌和镀彩锌的螺钉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就不专业了,应该就是镀锌层的深度和附着力的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镀锌的不代表强度高,还要分使用问题,比如内燃机的缸盖螺丝,强度高,韧性差,而连杆螺丝,强 ...

奥,理解错了,强度要看基体材料,不能一概而论,镀锌只是改善了表面性能,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专业了,应该就是镀锌层的深度和附着力的差异吧。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白锌的工艺是热侵锌,是通过将锌块加热融化渗入工件表面,耐腐性强,彩锌是采用电化学原理渗透入工件表面,我只知道这是前 十年前的工艺是这样,现在有可能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锌的工艺是热侵锌,是通过将锌块加热融化渗入工件表面,耐腐性强,彩锌是采用电化学原理渗透入工件表面, ...

好的,谢谢

网友:
镀锌可以起到防锈,美观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理解错了,强度要看基体材料,不能一概而论,镀锌只是改善了表面性能,对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