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水管路连接方式

楼主(2017-08-11):
DN40管径镀锌管与板式换热器连接,均为外螺纹,除了使用活接外,还有其他连接方式吗?不考虑焊接

网友:
还可以用卡箍连接

网友A:
这种场合建议设计用不锈钢伸缩软管,防止现场安装不可避免的定位误差和热胀冷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场合建议设计用不锈钢伸缩软管,防止现场安装不可避免的定位误差和热胀冷缩

有道理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有气流或水流等工况吧,还是建议楼主采用焊接的工艺有保证些~

网友:
增大对接空间,用法兰,板式换热器维修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点评):
没空间,就160mm左右,板换丹佛斯的,主要是水质要控制好,不然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