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折弯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7-08-11):
问个问题,标准的折床刀具长度835mm,如果我想折个41.3mm的长度,刀具该怎么配,是不是折弯刀具的长度一定要大于等于零件的折弯长度

网友:
没有绝对的,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有时差1mm,两边借下,还是可以的。不建议折弯模具长度小于折弯长度。特别是无任何特殊要求的情况下。

网友:
40的完全可以,不一定非得靠得非常到位,一般一边差个2、3个mm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折弯的压料边不能小于15个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