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六级精度齿轮能加工吗

楼主(2017-08-11):
目前设计一个传动链,单链传动,要求传动精度控制在1分以内。
整个传动链使用行星减速器+末级齿轮对方案,其中行星减速器回差≤6分,末级传动比7.5,那么行星减速器折算到输出轴已经是48秒了,余下的末级齿轮怎么保证回差控制在12秒内?齿轮精度提高到6级?加偏心套调中心距?求教

网友A:
数量有多少?
一般来说,六级精度是要磨齿的,
如果数量少,磨齿不方便的话,精度好的滚齿机+珩齿也可以做,
如果批量生产还是得磨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有多少?
一般来说,六级精度是要磨齿的,
如果数量少,磨齿不方便的话,精度好的滚齿机+珩齿也可以 ...

数量只有4个,磨齿是表面处理如发黑后磨吗,对表面影响大吗,比7级成本能多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量只有4个,磨齿是表面处理如发黑后磨吗,对表面影响大吗,比7级成本能多多少?

表面发黑的话,齿面是肯定不能发黑的,应该在发黑后再磨齿。
找磨齿的话,要看地区,如果是在磨齿机比较普及的地区,一般较小的齿轮,采用磨齿工艺,相比滚齿,成本大概会翻一倍多一些,如果是在磨齿机比较少的地区,会更多,而且不好找,
只有四件的话,可以试试看,滚齿后珩齿,
7级精度的话,一般也是要滚后再珩,直接滚齿也可以达到,但是对机床和式人技术要求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发黑的话,齿面是肯定不能发黑的,应该在发黑后再磨齿。
找磨齿的话,要看地区,如果是在磨齿机比较 ...

大齿轮和小齿轮同理吗,我用的大齿轮比较大,分度圆8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齿轮和小齿轮同理吗,我用的大齿轮比较大,分度圆800多

多少模?这么大,应该是不能珩齿了,如果精度要求严格,那就安心磨齿吧。
可以联系一下秦川机床,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大型磨齿在做对外加工的(借对外加工来发现机床产品的问题),所以价格应该会比一般的便宜一些。
看主楼的内容,楼主似乎主要需要控制的是齿距累积误差,如果对齿形和齿向误差要求低一些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做滚齿加工的,看看他们能不能达到要求再说。毕竟这样四个齿轮磨齿下来,费用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模?这么大,应该是不能珩齿了,如果精度要求严格,那就安心磨齿吧。
可以联系一下秦川机床,我记得 ...

谢谢,模数是6的,目前就是比较头疼末级齿轮传动精度的问题,总体给我的精度是控制在1分以内,但单链传动不能双电机消隙,齿轮支撑型式又是两点固定,用偏心套等结构调中心距容易出现两点不同心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模数是6的,目前就是比较头疼末级齿轮传动精度的问题,总体给我的精度是控制在1分以内,但单链传动 ...

这个我就搞不了啦
楼主可以再把设计要求写详细,重新编辑主楼或是另发一帖,看看其他社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搞不了啦
楼主可以再把设计要求写详细,重新编辑主楼或是另发一帖,看看其他社友有没有更好的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加工精度都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加工成本你是否能接受的问题了?

网友C:
可以提高齿轮精度和消隙结合,6级的齿轮专门做齿轮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精度都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加工成本你是否能接受的问题了?

请问成本大概能增加多少,翻倍吗,厂家好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高齿轮精度和消隙结合,6级的齿轮专门做齿轮的都没问题。

请问,消隙您有什么建议吗,大齿轮6级精度的好加工吗,加工厂好找吗

网友(点评):
齿轮消隙就手册上哪几种,结合你具体结构选,加工厂要看你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高齿轮精度和消隙结合,6级的齿轮专门做齿轮的都没问题。

最好是西安附近,其他地方的也行,请问加工成本会比7级的增加多少

网友(点评):
杭齿,南高齿,苏齿,小厂赫夫特

网友:
最后一道工序必须是磨齿

网友:
加工精度都是可以达到的,要花银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