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卸垛的设备

楼主(2017-08-11):
25kg编织袋,两竖一横的形式堆垛在托盘小车上,跟码垛不一样,码垛是按程序堆上去就完了,卸垛的话就会出现堆放方向不同,人工堆放的位置也会不统一,卸下的袋还要逐个的放在固定位置。
码垛机看到很多,有没有卸垛的设备,麻烦推荐个搜索名称或者网站,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上机器人+视觉

网友B:
编织袋是覆膜的吗?内膜还是外膜?如果没有覆膜,透气性如何?

内部物料是颗粒还是粉剂?

我们向客户推荐海绵吸具拆垛,真空抓取,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真空发生器或者大流量风机。
25Kg 药品拆垛:

25Kg 编织袋测试:

40Kg 饲料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上机器人+视觉

成本,还有可靠性,还有现场要求防爆

网友:
视觉+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织袋是覆膜的吗?内膜还是外膜?如果没有覆膜,透气性如何?

内部物料是颗粒还是粉剂?

编织袋,双层,内有塑料膜,像化肥那种,内部是粉料,长时间堆放会结块,像食盐那样。
吸盘的话,怎么能识别出料袋的摆放位置,物料是乌洛托品,易燃,现场需要防爆,现场少量粉尘的话会不会堵住,真空发生器可不可以做粉尘过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织袋,双层,内有塑料膜,像化肥那种,内部是粉料,长时间堆放会结块,像食盐那样。
吸盘的话,怎么能 ...

覆膜的话就很容易,使用海绵吸具,配真空发生器,通过调节进气压力实现流量可调即可实现抓取效果.定位问题需要视觉配合,如果垛型较好,只要能够保证吸具在袋子尺寸范围内,那就可以。
真空吸取时有下压动作,考虑到防爆要求,下压需要配弹簧或者其他辅助定位系统,避免挤压。系统真空度到位后进行下一个动作。
海绵吸具所配真空发生器为防尘规格,噪声小,节能且易拆卸维护,而且保证防爆要求。配风机的话就得放远一些,功率要加大且得考虑防爆要求,成本也不便宜了。

网友:
好想法,卸垛终点的不确定性

网友:
建议在卸料点增加一个整料的动作,使每件状态一致

网友(点评):
对,这个要配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膜的话就很容易,使用海绵吸具,配真空发生器,通过调节进气压力实现流量可调即可实现抓取效果.定位问 ...

首先感谢,视觉这点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中是否能用上,准备跟做视觉系统的朋友探讨一下,看看可行性和成本。
您说的其他方面我全同意,对我很有帮助,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