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选择哪种电子秤?

楼主(2017-08-11):
主要还是控制落粉料!重量到了开阀!(选碟阀可以吗?)圆柱体里面装粉料!电子秤重量到了开阀!

网友A:
粉料这个很适合
http://www.cmiw.cn/thread-485331-1-1.html

网友B:
这有啥?秤按量程和精度选,根据需要选择继电器输出,或电压,电流输出,或通讯。

网友C:
这个可以使用称重传感器检测的

网友:
带信号输出,精度够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料这个很适合
http://www.cmiw.cn/thread-485331-1-1.html

有不同重量!怎么办?

网友(点评):
调换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使用称重传感器检测的

称重传感器是怎么样的?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秤按量程和精度选,根据需要选择继电器输出,或电压,电流输出,或通讯。

就是不知道直接用电子秤合适吗?
还是有更科学的方法!

网友:
直接选秤可以省好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