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神奇的SW焊件图

楼主(2017-08-11):
(图片)

网友:
没用过这样的额

网友:
没有把SW玩溜,心情很复杂

网友:
啥意思,没看太懂呢

网友:
恕眼拙没看懂添加?的区别??

网友:
这焊件用的666

网友(2017-09-13):
不懂,。。。不懂,。。。。学到懂。

网友:
切割清单赋与属性?

网友A(2017-11-14):
原理是切割清单连接到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切割清单连接到块

不是的单一焊件,含有多个实体

拆分零件图的时候插入实体。。。显示的属性与实体挂钩

但第一张图和BOM表是焊件相关属性

网友B(2019-06-15):
大侠,请教下,切割清单零件怎么放入同一个工程图中?切割清单零件序号如何在同一工程图中显示?工程图的模板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教下,切割清单零件怎么放入同一个工程图中?切割清单零件序号如何在同一工程图中显示?工程图的模 ...

大侠,请教下,切割清单零件怎么放入同一个工程图中?
有个比较简单的做法,正常插入视图之后,选中这个视图,然后在左侧的【参考配置】那里,点【选择实体】,在弹出的界面里选择自己要保留的零件就好了

切割清单零件序号如何在同一工程图中显示?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就不算问题了。

工程图的模板是自己做的吗?
公司要求不高的话,用默认的也可以,不过建议按自己的要求去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请教下,切割清单零件怎么放入同一个工程图中?
有个比较简单的做法,正常插入视图之 ...

你的简单办法不错,学习了!
一般需插入零件视图我是在右侧任务窗格---视图调色板--插入你想显示的零件,这样来摆放新视图。
共勉!

网友:
才疏学浅!没看明白!

网友:
大佬很多,这个命令还不会,学习中

网友(2021-04-17):
我把大侠的gif动画转成MP4格式了,方便坛友们学习。

网友:
没看懂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