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减压阀?

楼主(2017-08-11):
如何安装减压阀?
按气流的流动方向,首先安装空气过滤器,然后安装减压阀,最后安装油雾器。主要流动方向,不能把进口出口装错。减压阀最好竖直安装。装配前应把管道中的脏物吹掉,洗取阀上的矿物油。滑动部分表明要涂润滑油,保证阀杆与膜片同心。为延长减压阀使用寿命,不使用时应放松手柄回零,以免零件长期受压产生变形,影响调压精度。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气动三联件就可以啦

网友:
对啊,直接买现成的多方便,自己组装精度与密封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