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00*10的角钢焊接后变形怎么校正

楼主(2017-08-11):
       各位大侠;我现在一 种100*100*10的角钢焊接后变形,长度是2200`,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校正吗?由于角钢不是90度,再加上焊接变形人,最后使成品的垂直度达不到要求。请问大家有没有校正角钢90度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用火烤,乙炔,你懂的

楼主:
火烤是太慢了,量大啊!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校正?我是想用设备来校正,每一条都过一遍

网友:
重新做个模具,压一下

网友:
如果变形有规律,做个辊子或压机先预变形成90度+,焊后就90度正好了

网友:
折弯机压不行吗

网友B:
这个角钢未焊原料状态下直角是直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火烤,乙炔,你懂的

路人不明白,是不是烧红了,再敲?

网友:
用油缸压,最后用油缸调直

网友:
这个只能通过设备反变形压出来了,人工是没办法搞得了

网友:
大量的话,还是使用矫形设备来矫正吧

网友:
貌似某种预制扣边

网友D:
专业矫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人不明白,是不是烧红了,再敲?

这是冷作工段的常用手段,一般不用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矫正机

就是想用校正机来校,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钢未焊原料状态下直角是直的吗?

不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

哦,那你可能是拿到了伪劣产品。国标可是误差只有50分啊,看你的图。倒要7-8度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三辊卷板机矫正。
这样不需要专用设备,当然需要制作辅助压模胎具,效率也不低。

网友E:
电磁校平。

网友:
角钢本来就不是直角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校平。

请教一下电磁相校平是怎么校,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量小,就火焰校平。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要求厂家制作啊

网友:
焊接变形,试着做相应的夹具来应对

网友:
过来学习,坐等高手解疑

网友:
量小,火焰矫直,量一般大,考虑制作成型胎矫正,批量生产,找厂家上矫正设备

网友:
做一台简易校正机

网友:
您好我是愚人您是否可以在工艺上考虑一下比如四个角铁一组焊接分段焊多考虑一下反变形

网友(2017-10-08):
楼主我可以帮你做 13166036883

网友:
直接长条拉的焊接变形必然存在,什么夹具都不好使,就是焊接变形。1.你可以尝试一下分段焊接;2.可以使尝试预变形,先把角钢整形大于90度,抵消焊接形变;3.焊接后整形,乙炔就不要考虑了,费时间,折弯机压吧,有经验的师傅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