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机转速在哪里查

楼主(2017-08-11):
还有减速机的速比是50, 算速度的时候 是电机的转速 除以 减速机速比吗?

楼主:
现在再看东方传动的 减速机,我在别的地方买电机,怎么样确定法兰能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再看东方传动的 减速机,我在别的地方买电机,怎么样确定法兰能对上

法兰是有标准的,两边的标准是要一致的才行

网友:
你要核对尺寸

网友:
东方的小马达那种型号一般安装位置都是一样的,北译的马达好像大一点点。具体尺寸对一下就好,额定转速都有标,一般损失些

网友:
楼主要学会利用样本了。

网友:
看样本资料

楼主:
我看的 东方传动 样本  他只有减速机的安装尺寸,没有跟电机连接那个法兰的尺寸。

网友:
打客服电话问啊!  让他把明确尺寸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