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单向阀竟然还可以这样用!单向阀的在液压系统中的8种应用

楼主(2017-08-11):
1、单向阀结构类型与图形符号
        单向阀(止回阀)的主要功能是在一个方向阻止油液的流动,而在反方向则实现自由流动。主要有以下四种结构,密封元件 钢球(1),锥阀芯(2),阀座(3)和插装阀(4)几种类型。系统只需很小的液压力,就可克服弹簧力而开启阀门。
2、列举单向阀8种不同的用途:
(1).防止负载下降时,造成液压泵驱动轴的反转;
(2).节流阀的反向自由流动(单向节流阀);
(3).用作压机的充液阀;
(4).用作转动惯性负载的防气穴阀;
(5).用作吸油滤油器堵塞时的旁通阀,Δp<0.1 bar;
(6).用作回油滤油器堵塞时的旁通阀,Δp=1~3 bar;
(7).桥式流量控制阀(保证一个方向通过流量阀);
(8).用于闭式系统补油回路。

网友A:
液控单向阀也是比较常用的。

经典应用液压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控单向阀也是比较常用的。

为层主点赞!

网友:
今天刚给马桶的进水口加了一个单向阀防止水回流,貌似是第2种锥阀芯。

楼主:
用好了功能强大,体会原理,好好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