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锻造以后的冷却

楼主(2017-08-11):
   怎样在连杆锻造以后的冷却过程获得调质组织和性能?

楼主:
请专家传播

网友A:
楼主要缩减工艺?
能常规调质的钢还是按常规走吧,有些不适合调质的钢种除外。
要做估计应该是对温度的控制要求很高了。

网友:
最好不要搞异想天开的事。

网友:
这种工艺,搞不好就废一批,或者说质量很不稳定。
楼主能解决的话,必是一大成就。

网友:
调质这东西不能偷懒,因为冷却的时间不同,所以会造成硬度不均,以前我们很多供应商这样搞,后来指定调质供应商。

楼主:
     不是异想天开,直径10∽12mm35#、45#钢从880°c,在正火冷却液中冷却后,组织为全索氏体,没有先共析铁素体,35#硬度HRC24∽25,45#硬度HRC29∽32,硬度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缩减工艺?
能常规调质的钢还是按常规走吧,有些不适合调质的钢种除外。
要做估计应该是对温度的控 ...

     是要简化工艺,有充足的条件,这种工艺需要优良的冷却介质―C型正火液,

网友(2020-10-27):
要验证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