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在方框里的點

楼主(2017-08-12):
鍛鍊腦思維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用方程式?

网友:
图没有截全。我想的话,那个点与一个圆的圆心重和,而那个圆与囚图形约束关系。

网友(点评):
建議實做看看

网友:
多谢大师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

求解

网友:
这个3D软件都能设置约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解
ryouss大师的帖子,本来应该请ryouss大师讲解。
本帅就破例一次来个班门弄斧、喧宾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ryouss大师的帖子,本来应该请ryouss大师讲解。
本帅就破例一次来个班门弄斧、喧宾夺主。

谢谢啊,好巧妙的方法

楼主:
腦力激盪,除了圆之外還有什麼可約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腦力激盪,除了圆之外還有什麼可約束?

回大师,我试过,除了圆之外,还可以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大师,我试过,除了圆之外,还可以用曲线。

還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嗎?

回大师,我想不到其他方法了,还请大师教学。

网友:
受此帖启发,也弄了个“约束”——只能在90°范围内摆动的直线
@本帅
@ryouss

楼主:
謝謝魍大也來個激盪

网友:
N年前看到过,还有点记忆。

网友(点评):
謝謝參與,點的走動線能拿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