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大神请进

楼主(2017-08-12):
CATIA打开设计的装配图    设计树好好的 零件有好几个不显示了     关机重启也没用  对不显示的零件进行居中也没有任何反应   求解

网友:
1、确认上次关闭窗口之前你有保存数据;
2、你保存数据是直接保存还是使用的保存管理;
3、检查你的装配树上有没有那几个零件,如果没有就是数据丢失,如果有但是颜色不一样那有可能就是隐藏,交换可视空间看下能不能找到。

网友:
是图层设置问题了;单个装配子零件的图层与装配到总装模型里面的图层未设置成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