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棒的异型折弯

楼主(2017-08-12):
       求教各位前辈,是否接触过异形曲线的亚克力棒成型,原料是亚克力直棒。目前使用热弯模压的方式,产品很容易被压伤,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工艺,谢谢!

网友A:
有图片看看如何被压伤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看看如何被压伤的么

这个是成型的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成型的产品

产品3D模型。折弯90°

网友:
貌似很难避免啊。

网友:
之前看过别人做这种产品采用旋转滾压工艺,楼主可参考一下,但还是要有加热工艺

网友B:
分二到三次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C:
批量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二到三次完成就可以了

是的,目前正在尝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做吗?

是的

楼主:
上模仿形做出来的产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