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门桥脱落问题

楼主(2017-08-12):
       我们为客户生产下图这样的气门桥,这个小零件主要故障就是工作中脱落,但我认为脱落不是气门桥自身加工质量问题,而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零件不良造成的,但客户都把责任算在我们头上,可又说不清我们产品哪儿有问题,很不服气啊。我搞加工的,对发动机工作机理也不在行,哪位大虾能就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的现象是指凸轮轴滑落,还是气门与你这个气门桥上的孔脱落位移?这个很重要,现在的发动机多是液压顶杯的,如果液压不可以控制间隙,脱落也很正常。

网友:
这个气门桥,应该是装在进气门和排气门上的,一般有一对;调气门间隙的时候,会直接用塞尺在气门桥上调,通常情况气门桥上都有一个东西压着,按说不会脱落;这个可能应该和气门杆与气门桥上的孔配合还是有关联;

网友:
零件合不合格大不了按图纸一个一个尺寸检呗,推卸责任也要有依据吧。

网友:
你们只是按图加工,这种产品结构上的缺陷根本不是你们的责任,没有合同来讲讲理吗?!

网友:
根据图纸检测,没有超差就说明你们加工合格,至于是否脱落很你们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A:
这是典型的逼病人学医的案例了。
这样的企业就是不想让你做了罢。
是否有新竞争者了?

网友:
如果只有你家的气门桥 出现脱落故障。

那么 你家的气门桥 有加工缺陷的可能性很大。

这种情况  只有拿故障件 慢慢分析了

网友:
按他们发的加工图纸检验就好了,零件所有尺寸在公差内,他也没话说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留言。这个产品两孔孔径分别是Φ8.2(+0.06/0)和Φ9,气门顶杆的直径是Φ8(0/-0.02)

楼主:
孔深4(+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逼病人学医的案例了。
这样的企业就是不想让你做了罢。
是否有新竞争者了?

主要是他们想让我们摊销这块成本支出,每年都有十万左右费用,原先硬性逼迫没得逞,现在开始打引进新供方的主意。但是他们也给不出对脱落机理的分析。就我感觉,某些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水平真不咋地,设计张图纸能吓死你,有时候真搞得很无语(比如一个喷油嘴拨叉,要求不算高的零件,给你一个带有两个或者三个基准符号的面轮廓度,这样的面轮廓度一个零件上居然搞了七个出来,连他们自己的检测人员都不晓得该怎么检测)。可企业要做生意,遇到问题气愤之余还得陪笑脸主动沟通,真是艹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他们想让我们摊销这块成本支出,每年都有十万左右费用,原先硬性逼迫没得逞,现在开始打引进新供方 ...

你指的是 喷油器压板吧. 那个零件的形位公差有用的.

检测形位公差有ISO标准可以参照. 看不懂的话,也可以委托泰勒,马尔 之类的检测设备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

那个气门桥脱落问题 八成就是形位公差或者表面粗糙度没有做好造成的.

楼主:
气门桥的精度,我们也在改善提升,但我不认为是结局脱落问题的关键。其实客户那边自己也在反省,有计划加深孔深,前期我们已经提供过部分样件。我只是有点疑惑,为什么作为定位的8.2孔与气门顶杆(直径8.0)之间有0.2mm这么大间隙,减小间隙是有利于防止脱落的。从故障件表征看,气门桥基本是保证倾斜姿态脱出的。

网友B:
从故障件的图片来看, 应该 气门桥 中间上表面和推杆接触的弧面没做好造成的.

故障气门桥 的 推杆接触弧面 应该有 两侧塌陷( 类似腰鼓形) 的问题.

如果 把 气门桥 的 推杆接触弧面  做成合格的圆柱弧面, 应该可以大幅减少 气门桥脱落概率.

如果进一步  把 气门桥 的 推杆接触弧面  做成 中凹的 弧面(类似反腰鼓形), 同时推杆 的 接触弧面改成 匹配的 腰鼓形弧面,  应该可以彻底解决 气门桥脱落的问题.

总体来说, 应该是 气门桥 的 推杆接触弧面 的 轮廓度不好 造成的.

上传不了图片, 明天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故障件的图片来看, 应该 气门桥 中间上表面和推杆接触的弧面没做好造成的.

故障气门桥 的 推杆接触弧 ...

遇上专业人士啦!

对于这个面客户的技术要求如下

(这个形状要求怎么理解?)

我们的工艺是平面铣+平磨+砂带抛光,表面粗糙度Ra0.4以下,平面度实测0.005-0.010

ps:上传图片的方式好像是这样:先上传图片到自己相册,然后引用图片在相册的链接地址

网友B:
常识性工艺错误!!!!!     抛光工艺会 严重破坏 被加工表面的轮廓精度.

如果 确信 平面铣+平磨 工序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抛光过程 把 气门桥的推杆接触面的 轮廓度 磨坏掉了.

正常情况下, 气门桥的推杆接触面 应该 是 直接磨出来的, 不需要做抛光处理.

截图中的英文应该是要求控制整个平面的形位工差, 不允许 在这个面上任意选一小块 形位工差 最好的 区域 作为判断是否合格 依据.

从故障件的照片来看, 故障件 的 完整推杆接触面 的平面度 应该是超 0.005-0.010的.

你没有测 气门桥的推杆接触面 垂直度  和 平行度. 估计这两个形位公差应该不会太好.

考虑到你这边 用抛光工序处理 精密表面 且 长时间没有人 阻止, 个人认为 你的 平面铣+平磨 工序的加工稳定性也非常可疑.

我上传图片或附件的时候,网站 提示 "Server (IO) Error",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发个邮箱地址给我, 我把脱落原因是意图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识性工艺错误!!!!!     抛光工艺会 严重破坏 被加工表面的轮廓精度.

如果 确信 平面铣+平磨 工序没有 ...

平磨后平面度是有保障的,这个日常监测结果可以确认。抛光后的平面度实测均不超过0.01,抛光的确会影响平面相对孔的精度,因此我们在抛光后对孔进行了精加工,确保位置精度。
我的邮箱:minghe.sheng@qq.com

网友B:
面抛坏了,不去想办法修面, 还进一步用烂面作定为基准,对定位孔做二次加工????

二次加工那2个定位孔的时候, 怎么对中心啊???

如果需要2次加工,才能保证孔的精度, 用第一次加工的孔做基准, 有精度吗?

你是哪家公司的啊?? 我很想好好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抛坏了,不去想办法修面, 还进一步用烂面作定为基准,对定位孔做二次加工????

二次加工那2个定位孔的 ...

兄弟,怎么那么确信面被抛光破坏了呢?我也是反复测量了的,如果你认为平面度0.01以下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可以再讨论另外,粗精铣的重复定位问题我们已经解决,可以做到粗精铣孔位置偏差不超过0.05
最初技术人员工作不力,达不到这个标准,果断换人,然后很快就达到了
还是不要先入为主地轻易否定一些事,具体情况可能会和你想象得不一样

网友:
图纸标注的形位公差够用了,关键是 实际产品 有没有 都 达到图纸要求.

你最好 先对比检测一批 故障件、非故障件 推杆支撑面的 各项形位公差 及 表面硬度.

另外, 委托客户收集几台气门桥脱落的故障发动机, 然后验证 换装 检测合格的新气门桥后 是否 继续发生气门桥脱落的 故障. 以便排除发动机本身的原因.

至于 粗精铣偏差不超0.05的观点, 一次装夹的话,问题不大; 两次装夹还能打到这个精度话,除非两个孔同时加工,或者精铣余量足够大,否则我是不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