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亚克力或PC这样的盒状结构能否热压成型

楼主(2017-08-12):
一般的亚克力面板是平面的,例如:

想要盒状的,类似这种,镶嵌在面板上,如何选择加工工艺,如果开塑料模就成本太高了。

凸出来高度3~5mm,长宽尺寸大约在100mm;要求透明。
有没有高手搞过类似的热压成型?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谢谢!

楼主:
类似这种,但是要硬得多。btw,有否不开注塑模的做法?热压成型是否可行?

网友:
手机壳都是开模的吧?

网友(点评):
是的,手机壳大量,开模是最佳的。

网友:
需求量大的话,开模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凸出的5毫米高度做热压成型的话需要设计成拔模斜度的

网友A:
热压成型应该也要有个模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压成型应该也要有个模具的吧

热压成型模具比塑料模成本要低吧,可以接受

网友B:
热压的变形量要花点时间研究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压的变形量要花点时间研究验证。

如一楼图,这是一个电路板的界面。盒体里面安装电路板。
凸出来的部分,卡在钣金薄板的开孔里面,然后想办法让盒体在人工操作时不向内退,固定在面板上。

重点是凸出来的面板要透明,平整,其他的部分藏在后面,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