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4到底是个什么螺纹!

楼主(2017-08-12):
        在做设计查阅样本时有时会遇到PT1/4,PT3/8之类的油口标志,这是个什么螺纹呢?

        1.先来了解“PT”的含义。PT 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翻成中文就是管螺纹。这个代号日韩企业在用,代表英制锥管内螺纹相当于新国标Rc。
        2.PT和Rc相当,牙型角55°,锥度1:16,密封用管螺纹,就是只用只用螺纹的配合就可以达到密封的管螺纹。
        3.配伊顿的1CT-16-04SP之类的接头。
        4.与普通圆柱G螺纹是近亲属于一个系列,二者牙型角相同都属于惠氏螺纹家族。
        5.还有一种螺纹代号是NPT  虽然名字相近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螺纹。NPT是美标,牙型角都不同,拧不到一起的。

网友A:
楼主以后系统的解释一下PT、NPT、G等螺纹的不同了~

网友:
用过G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系统的解释一下PT、NPT、G等螺纹的不同了~

等有时间了好好弄弄,这东西说起来太繁琐。

网友B:
PT螺纹和普通螺纹的区别是不是不需要密封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螺纹和普通螺纹的区别是不是不需要密封垫?

对的

网友:
又温习了忘掉的知识

楼主(2017-09-14):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后系统的解释一下PT、NPT、G等螺纹的不同了~

管螺纹标记解析
可以去看看这个,总结了一贴。

网友(2017-11-16):
旧版的JIS锥螺纹符号,

网友:
RC1/4就是ZG1/4,新旧国标标注不同

网友:
楼主以后系统的解释一下PT、NPT、G等螺纹的不同了

网友:
PT螺纹台湾企业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8-03-29):
锥管螺纹

网友(2018-05-07):
能再详细说一下这类型的螺纹。如内螺纹是RC,外螺纹是配什么样的?书上说英制,美制,在中国到底用哪一种呀

网友:
也就是ZG管螺纹

网友C:
PT和G可以拧到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和G可以拧到一起吧

不能够这样用。但是因为牙型角相同都是55°,所以可以拧进去一点。具体可以看我的一个帖子管螺纹标记解析
管螺纹标记解析
http://www.cmiw.cn/thread-492562-1-1.html

网友D:
多谢分享,补充下,锥管螺纹理论上讲不需要使用密封垫,实际使用中好像都需要缠绕一些生料带,不然会容易漏油;之前就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补充下,锥管螺纹理论上讲不需要使用密封垫,实际使用中好像都需要缠绕一些生料带,不然会容易漏 ...

是的。

网友(2018-07-23):
对的,PT的1/4"的每英寸的牙数和NPT的牙数都不同,所以之前可以先用量测牙数的先测一下

网友:
楼主注意哦 美标中也有PT的符号表示的 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点评):
生产中实际遇到的吗,可以贴个图,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总结的好,为你点赞!

网友E(2018-08-31):
学习了,虽然是应知应会,但是很难都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虽然是应知应会,但是很难都记得。

用到的时候记得去哪儿找就行了!

网友(2019-09-11):
PT油口我们这里都常用啊    特殊的用G  所以每个地方的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