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修改文件名,保证文件不重名

楼主(2017-08-12):
     SW打包的时候添加后缀,能批量在模型和工程图后面加后缀,注意,是装配体中所有的零件。
那么问题来了,我不希望看到标准件,比如螺丝,也加个后缀,怎么实现呢》大神们

网友:
标准件在上面不打√行不行?

网友(点评):
不行的,首先就这样尝试的

网友:
SW不会玩儿啊,只能帮顶了

网友:
标准件取消打√可以的,只是标准件太多了,一个一个来打√太慢了而已!
可以在选择/替换→搜寻“名称”对象“GB”→点击消除选择项目→消除复选→关闭→添加后缀,
这里需要所有不需要加后缀的标准件都有相同的关键字可以被搜索到。
可以按这种思路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补充内容 (2017-8-16 21:50):
这个也不行( ̄_ ̄|||)'''''

补充内容 (2017-8-26 19:39):
最后再补充,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又试了下,要先勾选要修改名称的再打包出来即可!!!没勾选的是不会打包出来的。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用的

网友(2020-10-27):
我也想知道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