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分割线左右平移

楼主(2017-08-12):
       今天加班的时候改一个图纸(原图纸二维图尺寸齐全),因为尺寸往大了改,结果二维图出现了这个问题,半剖的分割线不在零件圆心位置,这就很老火了,可能要重新标注,增加公差等操作了。我平时发现这个箭头左右长度可以改变,上下的分割范围也可以改变,怎么这个更换一个分割面就不行了呢,如图所示,我把分割线往左移到位,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提示,然后右键发现有“隐藏分割线”、“编辑分割线”,我肯定选编辑啊,结果不对,只能增加偏移,跟我设想的相差甚远了,是哪里不对呢,还是本来就没有这个功能,希望论坛里大神都来说一说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效果否?

网友:
二楼正解啊

网友B:
操作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效果否?

受二楼启发,发现没有编辑草图,仔细观察,发现编辑切割线视图里面有一个编辑草图,于是就进去看看,刚开始还是没发现什么原因,切割线就是动不了,后来碰巧想到这是草图,是不是有几何关系,这才发现图二的情况,原来这条切割线多了两个约束,删掉距离和角度约束,然后就可以移动了,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这条切割线怎么固定在圆心呢,目前只有一个水平的约束,怎么同心呢,目前还没有想到,只是给了一个圆半径尺寸,然后隐藏尺寸,还是要多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有误。

确实有问题,原来小尺寸的时候没注意,那个时候应该就不在圆心位置,后来给尺寸也是误给,但是图比例小,看不出来,这才有后来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效果否?

又有点新进展,半剖的时候可以选两头的点,当选中任一点然后移至任一圆象限点的时候就可以移至中点,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约束没有自动添加进去,也就是这条切割线还是只有一个水平的约束,当你上下移动切割范围时,左右没有约束切割线就会移动。前面想的增加约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张图尺寸改变了,这个切割线位置肯定不对了,难道为了这个还要增加一个全局变量吗,用方程控制?

网友(2017-10-11):
剖面线加约束,会自动的校正到中心?

楼主(2018-01-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效果否?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把剖面草图的中心线移到下面圆的中心

网友(点评):
先画个点,点可以与圆发生同心的关系。然后再约束点在剖面线上。。。。那么这剖面线就过圆心了。

网友(点评):
画了点,就点不到了那个点了,我试过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