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图层“无”,你理解了多少?

楼主(2017-08-12):
   SW模型生成工程图,默认图层“无”,且在图层列表中没有这个图层

那么,我想改变自动生成公共图后,线轮廓的粗细和颜色,改怎么改呢?以后每次生成工程图,就是我要的线粗和颜色。

    大家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你可以自己做好工程图模板,模板里可以设置好各个图层,比如轮廓实线层,中心线层,标注层,文字说明层等等,各种层,甚至可以设置各种选项的连接,这样就方便了,以后出图都是这个模板就不用再设置图层了。

网友(点评):
可是,设置好后,从模型生成工程图,自动进入“无”这个图层

网友:
一点都不理解啊

网友:
不懂  我的工程图模板么有搞层,转CAD主要通过线的颜色区别。。好像也没有啥问题

网友:
內定图层,看不順眼可以手動變更喜歡的图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你可以自己做好工程图模板,模板里可以设置好各个图层,比如轮廓实线层,中心线层,标注 ...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你在保存为“工程图模板”时,处在的图层是“无”,最后保存的时候处于哪个图层下次新建工程图就会是哪个图层,如果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每次都是我预设的那样,新建就工程图就是轮廓实线层。

网友:
SolidWorks图层映射。

网友:
SW的图层功能,不用也是一样的。。。。

主要在线型设置那,可见线默认自动是粗实线,不管在哪个层。。当然手动更改的除外

网友(2017-09-13):
不明白,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设置模板的时候,要在系统选项-文档属性  里改好设置,导出图的时候,就会按设置的分配图层了

网友:
在文档模板里选好设置好的模板,就可以一直用了

网友:
无图层和其他图层区别不大,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无涂层默认的打印效果是“浅色”

网友B(2019-04-19):
"无图层"图层没指定,应该预选设定。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你在保存为“工程图模板”时,处在的图层是“无”,最后保存的时候处于哪个图层下次 ...

我的图层设定好了,文件属性里头也设定了,就差新建工程视图轮廓实线没有连接上,直接给我弄个图层无,这个如何处理的呢?PS:我的模板设定图层依照标准的。

网友C:
映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你在保存为“工程图模板”时,处在的图层是“无”,最后保存的时候处于哪个图层下次 ...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怎么设置自动指定轮廓线层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射文件

这个是没办法后的办法,待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层"图层没指定,应该预选设定。

怎么设定呢 单单轮廓线层设定在哪里 我的是2020版本的

网友:
这个是软件自带的吗 能修改轮廓线层默认选项吗

网友:
新的一天还没收到大家回复啊

网友(2024-03-22):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图层问题你解决了没有啊,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开的是教学帖子,谁知道竟然是一个求助帖

网友:
去网上 看看工程图模板设置。一次设置好了,以后就不用重复测试了。

网友(2024-05-10):
零件模版做好图层,工程图模版设置依照标准,导出的话做好映射文件,这样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