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31/M1432等外圆磨床工作台抖动的分析

楼主(2017-08-13):
近几天接触了几台外磨M1432,M131W,新的旧的都有,上海的,北京的,河北的,都存在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工作台在慢速时的抖动。下面我就这个抖动的问题进行一下分析,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高手指出。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工作台抖动的原因分析:
一:工作台油缸,工作台油缸比较长,现在有单作用缸和双作用缸,不论是哪种油缸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单作用与双作用缸无太大区别。
1:油缸与工作台不平行,缸杆太细。为了保持油缸两个方向的作用力,一般油缸的缸杆都设计的比较细,减少了截面积差,如果缸杆探出太长,则容易产生弯曲振动,如果油缸与工作台不平行,缸杆在移动时会和缸体、工作台产生较劲,这时工作台会发生抖动,但是一般来说抖动的不会太厉害。
2:油缸本身的鼓胀系数,不论是什么材质,都有一个鼓胀变形系数,就像是用橡皮筋在水泥地上拉杯子,因为橡皮筋有弹性,所以杯子会一下一下的跟着橡皮筋移动。而油缸本身越大,缸体越薄,这个系数也会越大,再加上油缸内部用的也是橡胶件,油管也同样存在着鼓胀系数,所以工作台在慢速时液压系统本身就会使工作台产生抖动现象。
3:油缸的磨损,油缸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磨损,会使缸杆经常移动的地方产生磨损,这个磨损增大了摩擦阻力,这时,如果油压传递的刚性不足(液压油内有乳化、气泡),在经过这一段位置时就更容易产生爬行抖动。
二:工作台,外圆磨床的工作台一般都是比较细长的,就像面条一样(打个比方),导轨接触面又比较大,所以产生的问题也就比较大。
1:导轨润滑不良,这个问题比较多,润滑不良会导致工作台与床身的摩擦阻力增大,液压系统的刚性要克服这个摩擦阻力才能将工作台拖动,这时最容易产生抖动。此时需要根据说明书或现场实际情况对各导轨的润滑压力进行调整。
2:工作台或床身配合不好,比如床身是直的,工作台导轨是弯的,这时润滑油会通过导轨间的缝隙流出来,造成润滑无效,带动工作台行走的力量和刚性需求增大。
三:液压系统,液压系统在出现问题时,会出现油内含有气泡的问题。只要液压系统内存在气泡,那么系统刚性就会大幅度下降。一般来说引起系统产生气泡的原因无非就是进油管阻塞,油泵漏气,液压油回油管未插入油中。
四:液压油,油品质量的好坏和液压油使用时间、温度、压力大小、环境都影响着液压系统的稳定性。比如气乳,水乳,油蜡、粘度不适合,可以说有很多时候出现的问题都是液压油产生的。用户在使用中如果发现有哪一个开关、搬手不好用了,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检查液压油是否产生了问题。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应当在第一时间检查液压油是否存在问题 。
好了,以上就是我个人的见解,因为一些事情,我分了两天才写完,所以有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会不连惯,也会存在我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欢迎社友们指正和补充。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这些分析经验还是很老道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使我们增加见识

网友:
增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说的抖动,好像就是爬行的意思?橡皮筋拉杯子的比方,说得很形象。
楼主说的工作台,是指工件架还是砂轮架 所在?
新的旧的都有,听上去并不是有故障?
有很多安装了滚珠或滚柱,还有人用直线导轨改装。

网友:
看一下导轨是否有调节的压板(跟导轨配合的),原因在导轨之间的配合不是很好。需要修复

网友:
1.液压泵吸空进气,也有可能吸油滤芯堵了油量不够;
2.液压泵压力波动;
3.导轨润滑不良,或磨损严重油膜不均匀;
4.液压缸未排气;
5.液压缸活塞杆与工作台固定“憋劲”;
6.工作台油缸活塞杆弯了;
7.活塞油封内泄窜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