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重力轴突然下降

楼主(2017-08-12):
有一台卧加,在加工过程中Y轴,也就是重力轴,会突然下降个1mm左右,造成工件报废,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

网友:
你这设备该大修了啊

网友:
这种现象叫钻刀。原因有四
1,工件的比如真空吸盘之类失效
2,夹头夹持力不够
3,切屑粘刀
4,主轴真有径向摆动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Y轴传动机构问题。

网友:
观察Y轴是不是每次都在那一个位置上下降一个毫米,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是Y轴丝杠有问题的

网友A:
同时还有没有停机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还有没有停机的现象?

有停机现象,操作面板还有类似死机的现象,无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停机现象,操作面板还有类似死机的现象,无反应

没错的话,是先停的机,再掉的轴。
请往这思路去维修。

网友:
可以大修了

网友:
先看看重力平衡装置吧

网友:
看楼主描述,应该是系统断电后,伺服刹车问题。个人觉得思路,1,检查梯形图,系统断电后,伺服刹车的响应时间。2,检查刹车电阻。3,检查系统垂直轴制动参数。